[求助] 迟滞比较器迟滞电压受输入信号频率影响,怎么修改电路

楼主(2022-11-01):
输入是三角波,上升时间是1us时,调反馈回路,迟滞电压只能调到<300mV后不能继续减小;当上升时间是100us时,迟滞电压能调到<100mV,迟滞电压大小跟上升时间密切相关,求助各位大神,当上升时间是1us时,如何修改电路可以调小迟滞电压;

网友A:
是比较器延迟时间的问题,同样的delay time ,不同上升斜率对应的电压不一样,不是迟滞电压的问题。

网友B:
如果是延迟时间的影响可以增加电流或者减小级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延迟时间的影响可以增加电流或者减小级数试试

电流增大有改善效果,但改善不是特别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比较器延迟时间的问题,同样的delay time ,不同上升斜率对应的电压不一样,不是迟滞电压的问题。 ...

大佬,能详细说下具体怎能修改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能详细说下具体怎能修改嘛?

比较器增加latch架构,正反馈原理使输出结果快速翻转即可。

网友:
可以多并列两个差分对,在正端,通过改变差分对的gm来控制反转点的压差,或者多加两路vref参考电压,通过反转来选择vre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增加latch架构,正反馈原理使输出结果快速翻转即可。

增加latch后有很大改善,但目前迟滞电压依旧难以下调<100mV,除非把IB电流调的很大才行,大佬再帮忙看下,不增加IB的情况下,怎么修改电路可以让迟滞电压减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增加latch后有很大改善,但目前迟滞电压依旧难以下调<100mV,除非把IB电流调的很大才行,大佬再帮忙看下 ...

NM61/NM63尺寸取值应该一样的,并且需要与NM59/NM56匹配。并且你仿真迟滞的方法不对,如果是真实的迟滞大小,就应该仿真一个非常慢的信号边沿,比如你仿真个100ms试一试,按照你这个取值,迟滞肯定很小。你正反馈的尺寸与电流镜尺寸才1:2,迟滞都会比较小的。
再补充一句,你设置的比较器电流多大?从PMOS的尺寸取值看,你NMOS电流镜的尺寸取值不合理,偏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NM61/NM63尺寸取值应该一样的,并且需要与NM59/NM56匹配。并且你仿真迟滞的方法不对,如果是真实的迟滞大 ...

感谢大佬指导,当上升时间100ms.迟滞很小。电流IB=5uA; 目前仿真的是输入过压保护(IN端电压),因此上升时间设置的为1us,电流增大后,迟滞电压会减小,但需要把电流增大到很多才能满足要求,但这样功耗太大。

网友(2025-01-21):
电路带宽不够了,增大电路带宽可以保证迟滞效果正常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