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提参电阻出错

楼主(2022-11-01):
之前提参是没问题的,现在进行PEX提参,最后一步,有电阻的都报这个错误,有大佬遇见过吗?

网友A:
pdk是不是更新过?xcell 里是不是没有这个model rnposab_2t_ckt?没有的话,更新一下xcell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k是不是更新过?xcell 里是不是没有这个model rnposab_2t_ckt?没有的话,更新一下xcell再试一下。 ...

pdk没有更新过,xcell 里没有这个model rnposab_2t_ckt,但里面类型都加上_rf?我在xcell 加上这个model rnposab_2t_ckt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pdk没有更新过,xcell 里没有这个model rnposab_2t_ckt,但里面类型都加上_rf?我在xcell 加上这个model r ...

pex的cmdfile 里是否有这个model?没有的话,需要在empty里面家一个这个model的定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x的cmdfile 里是否有这个model?没有的话,需要在empty里面家一个这个model的定义试试。
...

pex的cmdfile是?cellmap文件是有的。pex里就六个文件,cellmap,hcell,xcell,.c,.r,.s。

网友A:
引用 楼主:
pex的cmdfile是?cellmap文件是有的。pex里就六个文件,cellmap,hcell,xcell,.c,.r,.s。
...

我们跑lvs用的一般是calibre.lvs,跑lpe用的是calibre.rcx,这两个文件就是command file ,看下这里面有没有定义这个mod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跑lvs用的一般是calibre.lvs,跑lpe用的是calibre.rcx,这两个文件就是command file ,看下这里面有 ...

是有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