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同一支路上dc电流不同??

楼主(2022-11-01):
OUT接的是一个电容,

网友A:
你的M18是NMOS,衬底是P型,你接VDD...电流从衬底流了很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M18是NMOS,衬底是P型,你接VDD...电流从衬底流了很多了吧。

改了一下,现在更离谱了

网友A:
M18的VGS比VTH小那么多,管子都开启不了的,电流怎么流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8的VGS比VTH小那么多,管子都开启不了的,电流怎么流出来的?

说得有道理,再问一个问题,大佬知道dc仿真后的数据的这些缩写是什么含义吗?去哪里可以看

网友:
这个表里面大部分是很容易看懂的各项参数,看不懂的那些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找一本模拟集成电路的前1-2章介绍器件模型的,对照着看就行了。

楼主:
结案了,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某个管子处于亚阈值区,pn结反偏电流过大,还有一个原因是栅压过大,直接把管子干穿了

网友(2023-07-17):
到此一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