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把.v生成.lib或者.db文件

楼主(2022-11-01):
怎么把DC和ICC生成的.v生成.lib或者.db文件啊

网友:
你确定是.v生成.lib或者.db吗?会不会你需要的是转成cdl网表,你是需要做calibre的lvs验证?

网友A:
lib:
PT :extract_model
inn:do_extract_model
lib2 db:
lib compiler :read_lib  write_lib -format d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ib:
PT :extract_model
inn:do_extract_model

请问,是不是verilog格式的,和netlist格式的都可以转成.lib?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不是verilog格式的,和netlist格式的都可以转成.lib?

门级网表才行吧,这个都是在inn中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