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锁相环PLL的锁定时间和带宽和PM的关系

楼主(2022-11-01):
PLL电路级仿真,我能仿真得到锁相环的锁定时间曲线,但是对于带宽和相位裕度应该怎样得到呢?我在pllsim模型中可以大概算出BW和PM,但是电路级的我不知怎样在时域中操作得到
我在书中看到的是可以用阻尼因子去算,如图

我存在的问题是:
1:如果用阻尼因子去算BW和PM,如何根据锁定时间曲线的到阻尼因子?
2:即使知道阻尼因子,我也要算wn,G(jw),这些值我又应该如何得到?

楼主:
这个问题先跳过,我发现我没有把带当成已知量,带宽应该是我知道的值,去算最后的稳定性

网友A:
方法1:可以抽取环路的参数,如滤波器电阻电容的值,Icp,Kvco,Fvco和Fpd等值,搭一个相位域的模型,进行AC仿真,可以得到你想要的;
方法2:弄明白PLL的开环和闭环传递函数,可以直接用EXCEL计算相位裕度和环路带宽。这个计算方法可以参考PLL Performance Simulation and Design第5版里面的方法。这里计算得到的和上面仿真值是完全匹配的。

网友(2023-02-14):
引用 网友A:
方法1:可以抽取环路的参数,如滤波器电阻电容的值,Icp,Kvco,Fvco和Fpd等值,搭一个相位域的模型,进行A ...

楼主回答的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