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CHIPSCOPE抓波形的问题

楼主(2022-11-01):
使用ISE的CHIPSCOPE抓波形,
我的程序每次运行一小会就会停,等我设置好触发条件的时候,早就停止运行了,没办法抓取到导致程序停止的原因
现在我都是程序延时30秒启动,给我设置触发条件留出时间,
能不能提前设置触发条件,并设置上电运行?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可能不得行哦。ChipScope在生成ILA IP的时候,就三个界面,没有设置触发条件的地方:

也就是说,在生成ILA时,只能选择抓哪些信号,然后工具在你原网表文件中插入一个连接了你想抓取信号的IP,然后要求你用新生成的网表重新布局布线,触发条件的设置只能在上电后连接ChipScope软件后再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不得行哦。ChipScope在生成ILA IP的时候,就三个界面,没有设置触发条件的地方:

好吧,看来只能通过延时的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