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yglass代码规则检查

楼主(2022-11-01):
初次使用spyglass进行lint检查,简单设计rtl如下
  想求教下大佬,图示的 z=100'h 为什么没有检查出来
  另想问下,spyglass的规则可以选择吗,还是都是固化好的没得选

网友:
规则都是可以配置的

网友(2023-03-07):
印象里spyglass有规则可以检测“==”位宽不一致,“<=”好像没有对应的规则。spyglass有规则库,可以配置enable/disable某个规则

网友:
奇怪,为啥我刚才的回复没有显示

网友:
spyglass有规则可以检测“==”两侧位宽不一致的情况,但是“<=”好像没有对应的规则。
另外spyglass有rule library,可以disable/enable某个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