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想问一下有没有大佬知道用cadenceIC617怎么将自己画的器件版图与symbol的端口进行对应

楼主(2022-11-01):
求助,想问一下有没有大佬知道用cadenceIC617怎么将自己画的器件版图与symbol的端口进行对应,就是想使得自己画的器件版图在layout电路中能识别成器件并显示对应端口

网友:
这几个字我都认识,但是放一起没看懂,器件版图在Layout电路   这是个啥啊

网友A:
版图界面菜单栏launch~>layout XL~>use schematic view选中,然后选择相应电路库就行

网友B:
没看懂你想表达啥

网友:
应该就是想问怎么将版图与电路的关系对应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你想表达啥

就是想从头搭建一个器件模型,如何在画版图的时候,能在进行lvs的时候,画的版图的端口能和原理图的对应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图界面菜单栏launch~>layout XL~>use schematic view选中,然后选择相应电路库就行

您好,想问一下如果我电路原理图本身也是自己画的,那版图这样子操作也可以和原理图的器件端口对应上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想问一下如果我电路原理图本身也是自己画的,那版图这样子操作也可以和原理图的器件端口对应上吗
...

可以的,对应关系  对应上了,那就OK了,跟是不是你自己画的电路没关系,电路图没问题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对应关系  对应上了,那就OK了,跟是不是你自己画的电路没关系,电路图没问题就行。
...

谢谢您,那还想问一下您知道版图上是怎么定义器件端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那还想问一下您知道版图上是怎么定义器件端口吗

不知道我理解的意思对不对,你是想让LVS识别到版图端口对吧,给端口处打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理解的意思对不对,你是想让LVS识别到版图端口对吧,给端口处打PIN
...

对的,是这个意思

网友C:
电路图直接xl后就能互相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直接xl后就能互相对应

哦哦,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