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place和route阶段,有哪些衡量设计好坏的指标呢?

楼主(2022-11-01):
如题,在place阶段,有density、congestion和overflow这两个是怎么衡量的呢?或者说是如何衡量的?
在route阶段,有density、short。
请问,这两个阶段,还有其他“指标”吗?
可以请大神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A:
density看总体是否过低,看是否有局部很红防止后面修hold插成砖
overflow在place衡量后面绕线
place还要vt比例,timing,module分布啥的
route要看drc,timing,power,vt比例,timing的correlation,以及出数据给后续pv/sta/pi等

网友B(2025-10-14):
引用 网友A:
density看总体是否过低,看是否有局部很红防止后面修hold插成砖
overflow在place衡量后面绕线
place还要vt ...

苏州吴彦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苏州吴彦祖?

这都被你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