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BGR稳定性以及反馈分析

楼主(2022-11-01):
带运放的bgr 倒是很好分析
但是这种cascode结构的bgr 有没有大佬能够分析一下其稳定性以及如何反馈的

网友A:
我之前也想过这种无运放BG的稳定性该怎么仿真(没地方断环?),后来感觉这个架构应该是恒稳定的。Baker的书里面稍微提到了一下无运放的BG,他的意思是这种架构可以带大电容也不会有稳定性问题,带运放的架构就可能有问题。但是具体公式我没有推导。。。

网友:
带运放的有正负反馈啊 这里应该只有一个反馈吧,你可以自己试试断点推导的,和基准电流源推导应该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想过这种无运放BG的稳定性该怎么仿真(没地方断环?),后来感觉这个架构应该是恒稳定的。Baker的 ...

就感觉这种结构不是很好定性的分析或者说是硬要写出环路传输函数才能分析它的零极点啥的

楼主:
还有大佬给个准确的分析吗

楼主(2022-12-20):
还要大神能够说一下这个结构的零极点分析和反馈分析吗

网友(2024-10-12):
M a r 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