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odCreatePath函数的使用

楼主(2022-11-01):
大佬们 想请问一下 这个函数应该怎么使用 文档上面写了很多但是有点 不得其法 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 如果可以的话 能给一个实列是最好的

网友A:
Pcell里面使用的啊,创建一根path线。比如:rodCreatePath(
         ?layer    list(”poly“ "drawing")
         ?width    10
         ?pts      list(0.0:0.0  0.0:2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ell里面使用的啊,创建一根path线。比如:rodCreatePath(
         ?layer    list(”poly“ "drawing")
...

想创建一个环 但是这个函数参数太多了 好难研究

网友(2023-11-11):
楼主找到创建环的方法了吗,我现在是创建环的pcell然后调用,想看看有没有直接创建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