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海力士pmos的pcell的nw太大需要修改,求修改方法

楼主(2022-11-01):
海力士的pmos的pcell与nmos的pcell阱宽度不一致,如果直接使用其pcell画图的话会浪费面积,所以想请问下大家这种情况下如何修改pmos的pcell使其阱宽度变小,或者其他办法也行。(不打散画的原因是希望有更好的办法,如果没有的话那只能打散在没有xl的情况下画了,虽然也没多麻烦)

网友:
可以自己创建pcell,语言和界面都可以,界面比较容易上手,操作也挺简单,eetop上有不少教程,搜索创建pcell应该就可以找到教程。

网友:
自己建一个pcell就行了噻

网友:
也许是阱就只能做那么大,坐小了WPE太严重

网友:
可以关闭显示么?关闭后再自己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阱就只能做那么打,坐下了WPE太严重

同意,小了可能影响会很大

网友:
个人认为NWLL大肯定是有他的原因的,一般PDK提供的PCELL都是他们自己测试过的,还有就是你是不是把DFM规则打开了,这个也会使得管子尺寸变大

网友:
改pcell,
cdf,改不了自己做一次

网友(2024-03-15):
阱的大小直接影响MOS管的阈值电压。由于PMOS和NMOS管的掺杂类型不同,它们的阈值电压也可能有所不同。为了匹配两者的阈值电压或达到特定的电路要求,可能需要调整阱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