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仿真器中的OS功能

楼主(2022-11-01):
我在使用calculator中的OS功能时,选中MOS管后,没有出现例如跨导、gds等管子的各个参数,求前辈们指教问题出在了哪里。

网友A:
你应该先把电路搭建好,然后至少跑出一次静态仿真才能够用OS选择你想要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先把电路搭建好,然后至少跑出一次静态仿真才能够用OS选择你想要的参数 ...

我有把电路搭好,跑过DC后用OS功能。但是结果还是这个样子的。而且奇怪的地方就在于之前还可以用OS选参数,今天突然就不行了。

网友B:
可以试一下用result brows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一下用result browser

好的   我下班回去试试看

网友(2023-01-11):
同问,我也是像你这种情况,OS调不出参数了,我用OP虽然能调出管子参数,但是不能仿真出图形,只能出单个的值,求教

网友(2023-02-21):
pdk没这功能,只能result Broser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