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自己写的基础但实用的脚本

楼主(2022-11-01):
①叠层脚本,原地copy一个shape,而且自动变为选中的layer层,并自动加进group里。
思路:
1:选中某条或多条线(shape就行)
2:获取当前选中层的信息
3:foreach去copy每一个shape,每一个shape的lpp属性更改为第二步的选中layer,并添加group
②框选特定孔的脚本,里面的孔可以改为线或其他类型的对象,同时不同工艺的孔名称也有不同。缺点在于还没有找到一种可以统配的方法用一个脚本搞定,当然可以拆字符串,但是我太懒了,木有写。

389 Bytes, 下载次数: 88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580 Bytes, 下载次数: 55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A:
请问应用在哪些情景咧

网友B:
同问,什么场景需要这样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什么场景需要这样操作

有些工艺需要做叠层,比如m567叠层,需要打满孔,而且可能是大范围的金属网络做叠层,这样来提高em的能力

网友C:
比如我要用第一个copy已经做好的一层shape,copy的所有参数都和这层shape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我要用第一个copy已经做好的一层shape,copy的所有参数都和这层shape一样吗 ...

对的,就相当于copy一个,然后改layer层

网友D:
为什么我保存成文档后再CIW窗口load不了呀显示*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QuickCopy"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保存成文档后再CIW窗口load不了呀显示*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QuickCopy"
...

我已经修改了文件权限777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修改了文件权限777

你发下图片,我怀疑你load后没有接空格,
load "dome.il",这个load和双引号之间需要加空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发下图片,我怀疑你load后没有接空格,
load "dome.il",这个load和双引号之间需要加空格 ...

已解决,是因为没有加路径导致,thanks,

网友E(2023-01-27):
第二个脚本请教个工艺换名字的问题;
objetList=list(“M2_M3”  “via2”  “v2” )里面M2_M3指的调孔时的选项,调M2到M3的孔,via2值孔的图层,那v2指的什么,或者说是需要在哪里显示的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二个脚本请教个工艺换名字的问题;
objetList=list(“M2_M3”  “via2”  “v2” )里面M2_M3指的调孔时 ...

这个是孔的名字,有的孔名字obj~>viaHeader~>viaDefName不一样,我见过的这三种我就都写上了,要根据不同工艺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应用在哪些情景咧

大范围叠层copy,大范围筛选不同的孔,特别是金属层数比较多的工艺

网友:
这个“shape” 变量代表什么,不需要定义吗?为什么我运行这个变量有问题呢

楼主:
这个就是个子变量,select_shape是你选中的所有图形,然后在遍历过程中shape作为其中的一个个图形进行后续操作

网友B(2023-03-15):
目前只能是shape ,在尝试优化1.优化下 path pathseg的情况,2.集成直接打完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只能是shape ,在尝试优化1.优化下 path pathseg的情况,2.集成直接打完孔

Path线和pathseg也是shape啊,,,打孔的直接自动打孔一下加上去就OK,写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些工艺需要做叠层,比如m567叠层,需要打满孔,而且可能是大范围的金属网络做叠层,这样来提高em的能力 ...

有没有想过叠层金属用Multipath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想过叠层金属用Multipath来做

可以这样搞,但是没必要,不同工艺都需要适配孔大小和孔间距,这个叠层还可以适用于不规则图形

网友:
我改了个加top metal的脚本,也做了遍历layout库的版本,但是再打上孔,不知道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