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大佬指导这种LDO补偿方式名字以及相关资料

楼主(2022-11-02):
这个在论文中看到的,但是他推的传递函数什么的有问题,所以想找一下更详细的资料

LDO补偿

LDO补偿

网友:
我的看法啊,R3是为了把M1 sense管的Drain与输出功率管相稳定到一致的。
在这个基础上,这就是个sense电流型的miller补偿了,拉扎维的书里面似乎是有的。

网友A:
伪ESR补偿? 何乐年写的LDO的书里面有详细的推导过程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伪ESR补偿? 何乐年写的LDO的书里面有详细的推导过程可以看看。

这本书是叫CMOS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本书是叫CMOS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吗?

是的

网友B:
论文是哪篇能不能看下,遇到个类似的电路,只是R3=0

楼主:
好的,已经找到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文是哪篇能不能看下,遇到个类似的电路,只是R3=0

那您这个是动态零点补偿,比我这个简单一些,产生一个零点补偿输出极点用的

网友:
所遇到的电路里M1和MPASS的栅电压由不同电压控制

网友B(2023-07-13):
那您这个是动态零点补偿,比我这个简单一些,产生一个零点补偿输出极点用的

为什么说是动态零点补偿呢,可以推荐相关的文章不,小弟在此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说是动态零点补偿呢,可以推荐相关的文章不,小弟在此谢过!!! ...

可以看一下CMOS低压差线性稳压器这本书,也是一个论文,王忆写的,里面讲的比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