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电源电压抑制比

楼主(2022-11-02):
一般是看,我们所需频率下的对应的值吗///////////?

网友A:
一般要记录不同频点(比如1k,10k,1M,10M,所需频点)下的PSRR值,不仅仅是所需频率下的值。

网友:
做产品的话有些会有具体频率要求,不然基本上都是测直流PSR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要记录不同频点(比如1k,10k,1M,10M,所需频点)下的PSRR值,不仅仅是所需频率下的值。 ...

为什么是这几个频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这几个频率?

一般低频几个频点都是平的,所以采集1~2个点,1M之后会升起来,就间隔一些频率采集些数据,不过具体看用于什么地方,比如接收机的中频附近多采几个,音频则更关注20kHz之内的频点。不过到高频处也会拱起来,可以在电源处加些decouple cap。

网友B:
这个是看电源抑制的,不同电源轨供电的时候输出的变化。你去ADI的官网找找app文档看看。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低频几个频点都是平的,所以采集1~2个点,1M之后会升起来,就间隔一些频率采集些数据,不过具体看用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看电源抑制的,不同电源轨供电的时候输出的变化。你去ADI的官网找找app文档看看。很多。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