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经过延迟链后,占空比发生变化

楼主(2022-11-02):
如图所示,经过延迟链后,波形的第一个高电平宽度明显变小;但是后续波形的高电平和低电平宽度基本一致的。
附上一个延迟cell的结构。

楼主:
忘了发波形图片

网友A:
非对称的delay cell就有这个问题,所以如果比较在意占空比,就用全对称的delay 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对称的delay cell就有这个问题,所以如果比较在意占空比,就用全对称的delay cell ...

感谢回复,我有一个疑问。从波形上看后续波形的占空比基本都是50%,只有第一个不是。就很奇怪。如果是非对称的话,应该后续所有波形都不是50%吧。

网友:
跟你电路节点电压的初态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