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hell运算问题

楼主(2022-11-02):
#! /bin/bash
a1=2.22
b1=3.24
c1=4.56
d1=$(bc << EOF
scale = 4
a2 = $($b1+$b1)
a1 + a1
EOF
)
echo 1 $d1
echo 2 $a2
echo $a2
d2=$(echo "scale=4;$a1/$b1" | bc)
d3=$(echo "scale=4;$a1+$b1" | bc)

echo 3 $d2
echo 4 $d3
echo $?

如上代码,运行结果后为如下:
vir: line 10: 3.24+3.24: command not found
(standard_in) 3: syntax error
1 0
2

3 .6851
4 5.46
0
结果不是应该为
1 4.44
2 6.48
3 0.6581
4 5.46
0
请问什么什么原因造成1 为0,而2没有结果

网友A:
#!/bin/bash

a1=2.22
b1=3.24
c1=4.56
d1=$(bc << EOF
scale = 4
$a1 + $a1
EOF
)
echo "1 => "$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n/bash

a1=2.22

请问是什么意思?我没有看明白

网友:
改成上面的就能得到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