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wait fork子进程的子进程

楼主(2022-11-02):
我们知道wait fork能够等待子进程,但是却不能够等待子进程的子进程
如下图所示,我想等待proc_4_1进程的结束,除了在wait fork之后加延迟以外,还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其实很多场景fork join和fork join_any就已经满足需求了,试试重构一下代码吧

网友A:
如果对于进程很多,又想很自由的控制它,建议使用Fine-grain process contr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于进程很多,又想很自由的控制它,建议使用Fine-grain process control。

谢谢大佬提醒。

网友B:
设一个变量bit a=0; proc_4_1执行完后加一句a=1; 然后需要等的地方放wait(a==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一个变量bit a=0; proc_4_1执行完后加一句a=1; 然后需要等的地方放wait(a==1);

不过,是个好的方法

网友C:
这个不就是同步机制吗?events,semaphore,mailbox都可干这些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就是同步机制吗?events,semaphore,mailbox都可干这些事啊

谢大佬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