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HFSS仿真电感/Q值/边界设置/.tech

楼主(2022-11-02):
小白现在要用cadence和hfss联合仿真一个电感,在cadence的版图导出了gds文件,3D图像已显现出来,在接下来仿真时跑不通,出现以下错误,各位大佬帮忙看看该如何解决。
感谢!

基本介绍:上传了三张图片,器件是自己做个两层金属加打孔,一共三个材料,随便做的一个模型跑流程。
问题1:.tech的格式按<import layer> <product layer> <layer color> <layer elevation> <layer thickness>来的,就改了厚度跟海拔高度,这样可以出来3D模型了。不知带前面的65 signal65需要该吗?我试过改为M1 signalM1结果不显示这部分了,改为1 signal1也不显示了。
问题2:图中错误提示没有给65/66/74添加材料,这个该怎么添加呢?金属材料是需要添加库还是软件自带呢?还没搞清楚,,,
问题3:在出现的3D模型中,M1与M2之间是紧紧相连的,需要在两者之间添加介质层,这个该在哪个按键添加呢,介质层种类怎么选择?
问题4:Q跟L值如何计算跟设置,网上视频都是已经添加好了的Q值。在网上查了两端电感的计算公式,可以直接用吗?

错误提示

错误提示

器件模型

器件模型

.tech文件

.tech文件

网友A:
问题一:你写的map文件肯定有问题,你啥工艺库能达到单层金属10um和20um的厚度啊?还有74整个嵌入在了65里面,不报错才怪;问题二:整个该看你工艺库的文档,查看方块电阻计算电阻率,在hfss中自己定义金属材料然后定义给你导入的模型;问题三,HFSS仿真一开始就该先建立衬底层,合着你是先导入gds的?顺序都反了;问题四:HFSS中一般会在电感的两端都会添加一个lumped port,Z参数需要假设一端开路,会有问题,建议先搞清楚Ldiff和Lshunt以及Qdiff和Qshunt的差别以及不同激励方式下仿真的方法。总的来说,感觉你对hfss仿真暂时还一窍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一:你写的map文件肯定有问题,你啥工艺库能达到单层金属10um和20um的厚度啊?还有74整个嵌入在了65里 ...

说的对,学习了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之前厚度是随便设的,现在已经改为金属层正确厚度,镶嵌问题已经解决,金属之间不能重叠。
第二个问题我打算直接给铜copper,这样可以吗
第三四个问题真没了解过,目前刚接触这个软件一步一步走,确实不懂,感谢大佬耐心解答,小白在此感谢!
这个帖子后面我再更新进程,欢迎大佬给与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一:你写的map文件肯定有问题,你啥工艺库能达到单层金属10um和20um的厚度啊?还有74整个嵌入在了65里 ...

#福尔摩斯啊#讲的很对目前整个流程已经跑通,但不知道结果对不对。模型里面不能有镶嵌重叠,有快捷键可以整合为一整块;
每个模块都是需要添加材料,材料在软件里有,如果没有的材料可以自定义设置;
需要进行边界设置,即Boundary,电感对边界条件要求不高,我就设置了个最简单的,右击界面Create Open Region..;
如果电感为差分电感需要将HFSS下的Solution Type模式设置为Terminal,电感的两端都会添加一个lumped port;
衬底给的铜;
总结的流程:导入GDS--导入.tech--做衬底及处理器件重叠--给器件上材料--Boundary--port--Step--check--Analyze。

目前有个疑惑,在.tech文件中如下图66 signal66怎么处理,用的器件多了后会有很多signal,分不清材料,并不是直接生成材料名称,不然就得一个个对比一个个赋值,相当于给材料重新命名了。。。

#福尔摩斯啊#讲先画衬底再导入GDS,我觉得两者好像不冲突,没察觉到问题。。。期望大佬给与建议
今日找了个知道感值的电感验证下。

楼主:
视频看的哔哩上的#片上无源电感的绘制与仿真_HFSS#UP主是八月薪资upup,电感的Q/L直接用的,后面的仿真基本差不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视频看的哔哩上的#片上无源电感的绘制与仿真_HFSS#UP主是八月薪资upup,电感的Q/L直接用的,后面的仿真基本 ...

Q/L计算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弄电感仿真,可以加个好友,请教一下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弄电感仿真,可以加个好友,请教一下问题吗?

可以啊,帖子我按流程更新,目前在跑个RF电感,通孔太多电脑带不动,在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一:你写的map文件肯定有问题,你啥工艺库能达到单层金属10um和20um的厚度啊?还有74整个嵌入在了65里 ...

目前在仿真一个射频电感,由于CT孔有5万个,电脑带不动,我没有将CT导入,然后自己画的CT孔定义为铜,我打算保存以下,出现以下报错,大佬帮忙看看怎么解决,感谢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的对,学习了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之前厚度是随便设的,现在已经改为金属层正确厚度,镶嵌问题 ...

问题二:T28工艺库中算出来的通孔的电阻率与copper的电阻率差一个数量级,金属层差异不大,这个本身在pdk中也有百分之几十的误差,所以总的来说全用copper低频处差别不会太大,但是毫米波频段以上差别开始显现了楼下帖子:衬底还是gds谁先的问题本质上感觉都可以,可能是我们组习惯的原因吧
还有楼下帖子中关于L和Q的公式是单端的公式,差分的公式是不一样的,仿真结果更是完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二:T28工艺库中算出来的通孔的电阻率与copper的电阻率差一个数量级,金属层差异不大,这个本身在pdk ...

老哥,想咨询下boundry怎么设置呢,右击界面Create Open Region..这样可以吗,没有涉及到电阻率问题,现在在跑一个六层金属的射频电感,跑两个小时多出现错误,CPU自动停止,这是电脑太差带不动??电脑是小新16,还是我自己的设置有问题呢,期待回复,万分感激!!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哥,想咨询下boundry怎么设置呢,右击界面Create Open Region..这样可以吗,没有涉及到电阻率问题,现 ...

check显示正确,这个报错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弄电感仿真,可以加个好友,请教一下问题吗?

你QQ多少,我加你

网友C(2023-08-27):
引用 楼主:
#福尔摩斯啊#讲的很对目前整个流程已经跑通,但不知道结果对不对。模型里面不能有镶嵌重叠,有快捷键可以 ...

问一个个人的疑惑,GDS导入到HFSS后,版图+tech文件能把金属构造出来,但是金属同一层还有介质,金属上下之间也有介质, 这些介质是手动构造还是不构造默认为空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个个人的疑惑,GDS导入到HFSS后,版图+tech文件能把金属构造出来,但是金属同一层还有介质,金属上下 ...

哈喽,我是手动给的,介质层的介电常数在.proc文件中都有,但是我加上介质层后机器跑不动,内存不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喽,我是手动给的,介质层的介电常数在.proc文件中都有,但是我加上介质层后机器跑不动,内存不足。 ...

我看论文上说,PDK手册上的介质层数太多会合并处理减小计算量(具体见:基于CMOS工艺毫米波数控移相器研究与设计);
另外我想问一下,如何添加介质呢?能否截图看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论文上说,PDK手册上的介质层数太多会合并处理减小计算量(具体见:基于CMOS工艺毫米波数控移相器研 ...

在SPICE_Model中有介质层的厚度与介电常数,我就填了这两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论文上说,PDK手册上的介质层数太多会合并处理减小计算量(具体见:基于CMOS工艺毫米波数控移相器研 ...

网友:
我想问的其实是,HFSS软件的操作,如图所示,怎么添加一层介质材料,使得不改变电感金属线圈结构的情况下,同一层其它位置都是添加的介质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