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oso ICADVM20.1里怎么打开ADE 里的SETUP里的interconnect标题栏呢?

楼主(2022-11-02):
如题,有没有前辈们用过这个CADENCE VIRTUOSO 和 Ansys Lumerical Interconnect联仿?
我目前是启动cadence virtuoso,没有出现interconnect的标题栏。
一顿设置后,现在在桌面启动terminal用root用户 启动virtuoso后,会说license里没有photonics_platform的feature。在 license里写了两行feature已经不报这个错了。但还是看不到ADE explorer里的setup标题栏里的interconnect的下拉菜单
求赐教。

楼主:
我的启动时候的时候:
C
OPYRIGHT (C) 1992-2021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C) 1992-2021  UNIX SYSTEMS Laboratories INC.,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This Cadence Design Systems program and online documentation are
proprietary/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nd may be disclosed/u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RESTRICTED RIGHTS NOTICE (SHORT FORM)
Use/reproduction/disclosure is subject to restriction
set forth at FAR 1252.227-19 or its equivalent.
Program:                @(#)$CDS: virtuoso version ICADVM20.1-64b 03/13/2021 15:20 (cpgsrv11) $
Sub version:                sub-version  ICADVM20.1-64b.500.17  (64-bit addresses)
Initializing Virtuoso Multi Technology Framework.
Initializing Virtuoso Photonics (VPP).
Loading geView.cxt
Loading menuBuilder.cxt
Loading schView.cxt
Loading selectSv.cxt
Loading wireEdit.cxt
Loading pte2.cxt
Loading xlUI.cxt
Loading auCore.cxt
Loading vhdl.cxt
Loading seismic.cxt
Loading ci.cxt
Loading layers.cxt
Loading ams.cxt
Loading adexlDM.cxt
Loading cpf.cxt
Loading cli.cxt
Loading lp.cxt
Loading sipLayout.cxt
END OF SITE CUSTOMIZATION
Loading ./.cdsinit init file from the site init file.
Loading tilp.cxt
Loading vrf.cxt
Loading multiTechPlugin.cxt
Loading exportDie.cxt
Loading schematic.cxt
Loading ddui.cxt
*** INFO *** Initializing Schematic Photonics Features.
Loading vb.cxt
Loading nt.cxt
Loading oi.cxt
Loading see.cxt
Loading treeAssistant.cxt
Loading asst.cxt
Loading hsm.cxt
Loading oasis.cxt
Loading simui.cxt
Loading dpt.cxt
Loading mpt.cxt
Loading dal.cxt
Loading awv.cxt
Loading socket.cxt
Loading analog.cxt
Loading par.cxt
Loading asimenv.cxt
Loading alvs.cxt
Loading caa.cxt
Loading amps.cxt
Loading adexlCore.cxt
Loading adexl.cxt
Loading vdsil.cxt
Loading lx.cxt
Loading lce.cxt
Loading le.cxt
Loading rte.cxt
*** INFO *** Initializing Layout Photonics Features.
Loading te.cxt
Loading schHDL.cxt
*WARNING* (SCH-1758): schRemoveViewToPinListReg: Unable to find entry for viewType "text.veriloga" in schViewToPinListReg list.
Loading elec.cxt
Loading vqp.cxt
Loading viva.cxt
*WARNING* The Virtuoso 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 (ADE) creates a user interface (UI) to match the features of the particular
version of MMSIM you are using. The software could not find the 'feature file' in the MMSIM hierarchy that lists the features
available in this version of MMSIM. You might be using a wrapper script around spectre such that 'which spectre' returns
your wrapper script and not spectre in the MMSIM hierarchy. For now, ADE will create a UI to match the latest version
of spectre. If you are using an older version and do not want to see the UI for features that are not available in
that version, you can set the following variable according to spectre version you are using:
setenv  SPECTRE_FEATURE_FILE /home/pathForMMSIM/tools/spectre/etc/files/spectre.dat

*WARNING* The Virtuoso 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 (ADE) creates a user interface (UI) to match the features of the particular
version of MMSIM you are using. The software could not find the 'feature file' in the MMSIM hierarchy that lists the features
available in this version of MMSIM. You might be using a wrapper script around spectre such that 'which spectre' returns
your wrapper script and not spectre in the MMSIM hierarchy. For now, ADE will create a UI to match the latest version
of spectre. If you are using an older version and do not want to see the UI for features that are not available in
that version, you can set the following variable according to spectre version you are using:
setenv  SPECTRE_FEATURE_FILE /home/pathForMMSIM/tools/spectre/etc/files/spectre.dat

********************************************************************************
*                               opticalLib
*
* (c) 2015~2017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Loading spectrei.cxt
Loading devCheck.cxt
Loading relXpert.cxt
Loading cdf.cxt
Loading cfde.cxt

楼主:
这个VPP和cdnshelp文档里写的VPO有什么区别啊?为啥我还是看不到ADE explorer里面setup里的interconnect标题栏?有大神知道吗?求指点迷津后来在lumerical的网站上看到了。用的许可证不一样就会出现VPO和VPP的差别。但是功能都是有的。

楼主:
自己挖的坑,自己来填,小白自己摸索出来了
cadence里面虽然是写的VPO 但是我启动的时候是VPP。
另外ADE L 在virtuoso ICADVM20.1
已经不再支持。只有ADE explorer和ADE ASSEMBLER.

853 Bytes, 下载次数: 48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
顶顶,好先进啊

网友(2023-03-30):
太强了,最近也在学习,方便问下有ICADVM20.1的安装资源分享吗?

网友A(2024-09-03):
请教一下楼主,license里没有photonics_platform的feature,这个应该怎么处理呢? 我现在也是报错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license里没有photonics_platform的feature,这个应该怎么处理呢? 我现在也是报错这个 ...

就是licence缺少photonics option和photonics platform这两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就是licence缺少photonics option和photonics platform这两项

emmmm 好像过于把这个license看的重了,复制一下同样的数据,改个名称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改名称解决不了 淦

网友(2024-10-11):
想问一下,virtuoso和lumerical怎么进行联合仿真的,打开virtuoso也没有interconnect选项,需要怎么操作。

网友(2025-07-04):
引用 网友A:
emmmm 好像过于把这个license看的重了,复制一下同样的数据,改个名称就可以了
...

请问ICADVM201 导入opticalLib但是里边的器件都显示 Virtuoso Photonic Option Not enabled 也是lisence问题吗,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do you have lumerical for linux?
virtuoso <> lumerical co-sim needs linux version lumerical but it's hard to get..
can you please share?

网友(2025-08-18):
引用 网友A:
就是licence缺少photonics option和photonics platform这两项

楼主,能不能帮忙看个问题,万分感谢,可以有偿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挖的坑,自己来填,小白自己摸索出来了
cadence里面虽然是写的VPO 但是我启动的时候是VPP。
另外ADE L  ...

楼主,能交流一下吗?有偿,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