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

楼主(2022-11-02):
这是个什么电路,为什么电流源在上面不是一般在下面,这个电阻又有啥用

网友:
用p管做电流源不知道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p管闪烁噪声比较小?
栅极和电阻相连的p管的源漏连接在一起了,作为mos电容,所以电阻和p管一起做密勒补偿

网友A:
1、电流镜为什么在上面?     你得想想为啥输入管是PMOS管而不是你常见的NMOS管
2、电阻右侧接了个PMOS,你看看PMOS是什么接法?   DBS三端短接,G端接电阻    这不就是个MOS CAP,而CAP和电阻串联在第二级输入输出间,有没有一种可能,它是密勒补偿加调零电阻?

网友(点评):
对哒,只是简单的p输入5管ota,相当于n输入的上下镜像,p输入的好处是输入电压可以比较低,用在低压环境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A:
1、电流镜为什么在上面?     你得想想为啥输入管是PMOS管而不是你常见的NMOS管
2、电阻右侧接了个PMOS,你 ...

PMOS作为输入管的好处和低压环境有点关系(衬偏导致的VTH变化),PMOS输入管的选择主要针对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压较低的情况。同时PMOS作为输入的优点在于:
1、噪声方面有优势,一般低噪运放的输入都是PMOS对      2、PMOS在标准CMOS工艺中可BS短接做浮阱,减少一定程度的过驱动电压需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MOS作为输入管的好处和低压环境有点关系(衬偏导致的VTH变化),PMOS输入管的选择主要针对输入信号的共 ...

讨论一句,这个moscap当miller电容靠谱吗?再加上调零电阻,pvt根本调不过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讨论一句,这个moscap当miller电容靠谱吗?再加上调零电阻,pvt根本调不过来啊
...

不靠谱,但有作用   PVT偏差稍微大点,适当设计还是可以的,毕竟都这样设计了,肯定性能要求也不会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作为输入管的好处和低压环境有点关系(衬偏导致的VTH变化),PMOS输入管的选择主要针对输入信号的共 ...

多谢,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