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标准单元库换工艺需要注意什么(25nm到55nm)

楼主(2022-11-02):
25nm工艺比55nm复杂很多,现在是往简单方向转,提前谢谢大佬们!

网友:
什么意思啊

网友:
自己都说简单了。。。明知故问?

楼主:
重新做太麻烦了,现在应该是想要继续用之前的path,connection,只是把std cell换一下,但是我不太明白不同layout attach了不同的tech file,怎么做到还利用原来的path和connection,如果想要做到这样,我的新工艺和旧工艺的layer得一 一对应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做太麻烦了,现在应该是想要继续用之前的path,connection,只是把std cell换一下,但是我不太明白不 ...

是的,我也想不出来,真有这种办法,麻烦分享一下。也许模拟有办法?

网友(2023-10-06):
需要重新综合吧。先读入所有的stdcell库和已有的网表,dont use之前的stdcell,让综合工具只使用想要替换的stdcell。综合只做map,应该可以保持原有的path和connection。但是,stdcell都换了,时序啥的还能满足嘛?PR还是要重新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