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hawk static ERROR GEN-010导致进程中断

楼主(2022-11-02):
在redhawk static仿真时报错:Failed to set up static simulation
导致进程运行中断。

通过初步测试每个输入文件,可以判断是一个block的def导致的中断。
但是具体是def的什么内容导致的呢,没有找到具体原因。
有没有路过的大佬指点迷津。

Program /home/RHv18/bin/asimplus_static of Apache Design Solutions, Inc. with Released Date: 02/15/2018

INFO(SIM-S03I): Read in resistive network...
INFO(SIM-S04I): Read in current distribution...
rm .apache///apache.res
rm .apache///apache.res.gz
rm .apache///apache.nloc
rm .apache///apache.nloc.gz
INFO(SIM-02I): Check circuit topology...
INFO(SIM-S01I): Start static analysis with 4824546 nodes and 7699152 resistors...
MEMORY USAGE (AsimPlus Static BFS): 418 MBytes

ERROR(SIG-004): Program /home/RHv18/bin/asimplus_static terminated with signal SIGILL. Illegal instruction.
MEMORY USAGE (Finish static simulation): 9319 MBytes
TOTAL CPU TIME: 0 hrs 6 mins 24 secs
WALLTIME: 5 mins 50 secs.
ERROR(GEN-010): Static simulation has failed (error code 4)..

SUMMARY:
  WARNING(CCL-115): total 1
  ERROR(GEN-010): total 1
    DIAGNOSIS: Please check data preparation or contact Apache.
There are a total of 1 WARNINGs. Please check <adsRpt/Warn/redhawk.warn.2022-11-02-15:09:05> for details.
There are a total of 1 ERRORs. Please check <adsRpt/Error/redhawk.err.2022-11-02-15:09:05> for details.

***********************************************************
****   Finish Static Analysis
***********************************************************

MEMORY USAGE (static analysis): 9018 MBytes
TOTAL CPU TIME: 0 hrs 6 mins 24 secs
WALLTIME: 5 mins 50 secs.

***********************************************************
****   Finish RedHawk Static Flow
***********************************************************

ERROR(GEN-010): Failed to set up static simulation.

Tcl command evaluation failed.
Batch command execution failed.
RedHawk application is ended.

楼主:
顶顶 有路过的大佬吗

网友A:
检查一下输出这个DEF的BLOCK本身的PG连接情况
是否存在大量的unconnected inst PGPin ,是否有创建电源地端口,输出DEF的版本建议5.8以上
或者是这个BLOCK和顶层之间是否有问题,你可以试试运行redhawk到提取完成pg后暂停,然后用redhawk检查下desig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输出这个DEF的BLOCK本身的PG连接情况
是否存在大量的unconnected inst PGPin ,是否有创建电源地端 ...

>你可以试试运行redhawk到提取完成pg后暂停,然后用redhawk检查下design

前辈。请问这个check design的具体命令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输出这个DEF的BLOCK本身的PG连接情况
是否存在大量的unconnected inst PGPin ,是否有创建电源地端 ...

> 是否存在大量的unconnected inst PGPin
已解决,并设上global
> 是否有创建电源地端口
有电源端子。
>输出DEF的版本建议5.8以上
block出的def 用5.7, 5.8都试了。

>BLOCK和顶层之间是否有问题
设计中不存在short。

补充:
block单独跑static 能正常出结果。
整个design (block+top)的dynamic能正常出结果。

请问前辈,是否还有其他解决办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 是否存在大量的unconnected inst PGPin
已解决,并设上global
> 是否有创建电源地端口

就是打个比方:
setup mode static
improt <top_design_name>.gsr
power caculation
power extract -c -r -l
运作到这里就可以了,然后在redhawk 下拉菜单
view-> connectity里面,看short、unconnected inst、unconnected wire/via等是否正常,
同时adsRpt/目录下,以apache.开头的文件说明输入数据异常,以top design name开头的说明design异常,都可以check下

网友A:
前辈不敢当,同行友好交流另外 看到你说单独Block能过static analysis,block+top能过dynamic分析,那就说明输入数据没有大问题毕竟动态都跑通了,同样的流程静态分析不应该有问题的

很是诡异,我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曾经我一个flow静态过了,动态老崩溃,后来检查是大量inst floating,静态可以waive这个错误,动态就会导致崩溃
倒过来的 说真的没见过,如果你已经解决了,分享一下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辈不敢当,同行友好交流另外 看到你说单独Block能过static analysis,block+top能过dynamic分析,那就 ...

还没有解决,,
不知道是什么奇怪的问题

网友:
你应该把这个发出来 这里面是比较详细的,redhawk.err.2022-11-02-15:09:05

网友(2023-08-23):
您好,能给一份redhawk的安装包和破解嘛

网友(2024-10-12):
最后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解不掉

网友(2025-03-07):
最后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解不掉,换了17, 19 ,20 版本都不行,奇了怪了

网友(2025-09-05):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dynamic可以看结果。static未能建立simu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