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单独抽取net的RC?

楼主(2022-11-02):
做power polt,要单独抽VDD跟VSS的RC交给rd做仿真,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实现。有大佬会么,麻烦教一下。

网友A:
QRC里面设置,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QRC里面设置,很简单

QRC是什么啊?在哪里 能发个图看看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QRC是什么啊?在哪里 能发个图看看么

就是candence的提参工具啊,就叫quantus Q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candence的提参工具啊,就叫quantus QRC。

奥奥 我们用的是calibre 不可以么

网友A:
只在学校里用过calibre去抽,好像是不行的。也许行,这你需要问用calibre的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在学校里用过calibre去抽,好像是不行的。也许行,这你需要问用calibre的人了。
...

奥奥好的谢谢

网友B:
pex跑后仿啊,需要有后仿的ru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pex跑后仿啊,需要有后仿的rule

..然后怎么操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怎么操作呢

和lvs一样,rule不同而已
output选calibreview,option里定义一下地线就可以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