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遇到的问题 please specify a valid QuestaSim directory name

楼主(2022-11-02):
在setting时,会出现这个弹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A:
看问题显示你的路径不对,可以检查一下路径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问题显示你的路径不对,可以检查一下路径再看看

你好 感谢你的帮助 但是我并没有设置过Questasim相关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