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仿真时region和电流的关系

楼主(2022-11-02):
region为0时代表的是截止区,此时器件仍有nA级别的电流,求助各位大神,这个电流是如何产生的?

dc扫描栅压得到的工作区域与电流波形

dc扫描栅压得到的工作区域与电流波形

仿真电路

仿真电路

网友A:
截止区也不是完全没有电流呀,MOS管的二级效应中的亚阈区导电性就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此时的MOS还是会有微弱的电流的

网友:
借宝地一用:成熟公司,在武汉招聘IC模拟,欢迎砸简历过来,待遇优厚!!!QQ 279433545或私信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止区也不是完全没有电流呀,MOS管的二级效应中的亚阈区导电性就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此时的MOS还是会有微 ...

谢谢,您知道像这种栅压小于亚阈值区范围的电流产生过程是怎样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知道像这种栅压小于亚阈值区范围的电流产生过程是怎样的吗?

具体的原理涉及一些半导体的知识,但是直观理解的话就是在亚阈区电流其实满足的是指数关系,所以同样也会有电流产生,具体细节可以参见拉扎维第二版23页,上面有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原理涉及一些半导体的知识,但是直观理解的话就是在亚阈区电流其实满足的是指数关系,所以同样也会 ...

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