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方法可以把模拟模块的结果保存为波形给其他模块仿真使用?

楼主(2022-11-02):
为了提高仿真的速度,想直接把结果作为激励波形输入到其他模块去,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方法

网友A:
把模拟的波形保存成.csv或者.txt文件。用理想库里的vpwlf调用这个文件。

网友B:
就是把波形另存为pwl格式,然后你仿真的时候includ 进去就好了,只要pwl格式的里面的信号命名和你想要仿真的电路命名一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模拟的波形保存成.csv或者.txt文件。用理想库里的vpwlf调用这个文件。

我有3000多根线,这样弄的话很复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把波形另存为pwl格式,然后你仿真的时候includ 进去就好了,只要pwl格式的里面的信号命名和你想要仿真 ...

我有3000多根线,这样弄的话很复杂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3000多根线,这样弄的话很复杂吧

只要信号命名一样 1根和3000根不是一样的吗 你导出是一起导出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信号命名一样 1根和3000根不是一样的吗 你导出是一起导出的啊

名字不一样类似如signal<1> signal<2>这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名字不一样类似如signal signal这种

名字只要有规律,你就可以在导出的文件里自己进行替换,这个你自己要想办法的,不管用哪种方式,名字不一样这个问题肯定要自己解决的,有规律的话你自己替换就很快了,没规律的话 那就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把波形另存为pwl格式,然后你仿真的时候includ 进去就好了,只要pwl格式的里面的信号命名和你想要仿真 ...

请问波形怎样另存为pwl格式呢?又如何include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波形怎样另存为pwl格式呢?又如何include呢?

你用waveview打开波形,然后就可以将波形另存为其他格式的,有csv,pwl等等的格式,你存好后 再下次仿真的时候 include这个文件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