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OD层面积

楼主(2022-11-02):
OD层面积太大有什么影响呢,28nm工艺为什么不建议公用mos的源漏端呢

网友A:
这跟工艺没关系好吧,只是因为电路的要求,共用和不共用的后仿效果不一样, 就算是180的工艺,电路都会有建议不共用,更何况小工艺,要求更严格

网友:
我们t40,S40都建议共用S/D,可以减小OD效应,

网友:
请问一下,是不是只有OD中才有注入的离子? 而P/N Well减去OD的区域为STI?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跟工艺没关系好吧,只是因为电路的要求,共用和不共用的后仿效果不一样, 就算是180的工艺,电路都会有建 ...

我们不管是180还是40都是建议共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