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安装问题

楼主(2022-11-02):
想问下vcs2018支持的linux内核?5.15.0显示不支持。

网友A:
支持,需将 VCS_ARCH_OVERRIDE 设置为 "linux"

此外,在用 vcs 时,必须添加 "-full64"

网友:
支持,需将 VCS_ARCH_OVERRIDE 设置为 "linux"

此外,在调用 vcs 时,必须添加 "-full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需将 VCS_ARCH_OVERRIDE 设置为 "linux"

此外,在用 vcs 时,必须添加 "-full64"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