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撑大了,怎么找原因?

楼主(2022-11-02):
如图,插入这个模块时,发现上面边界比版图实际边界大一截,找了半天也没发现有什么东西,要怎么才能找到边界变大的原因?

网友A: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

网友:
virtuoso里敲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

网友:
Steiner算法其实是自动布局布线领域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图论算法,几乎可以说是不可替代的,可惜Cadence Virtuoso实施这个算法遗留了一些小问题,造成长年的对版图工作人员的困扰,实在是没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

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能不能解释一下实现删除的原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

搞定了,谢谢!这个语句什么意思,删掉什么了?

网友:
thank you for your information.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谢谢!这个语句什么意思,删掉什么了?

删除steiner

网友:
Verity-->Markers-->Delete All...

网友:
空气墙吗?

网友:
隐藏的层

网友B(2022-12-06):
virtuoso 里面这个选项基本都能解决

这个基本都能解决

这个基本都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rtuoso 里面这个选项基本都能解决

他说的那个,并不是这个mark导致的,是steiner导致的,在CIW里输入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就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rtuoso 里面这个选项基本都能解决

这个也可以试试,指令那个也可以。一个一个来~mark住

网友:
有一个偶尔管用的方法,用任意层画一个大矩形,将有空白框框的版图整个覆盖,然后保存,之后删掉刚刚画的矩形,然后保存,再回到上一层看看空白的边框删掉了没。
另一种就是再CIW 里输入大家提到的那个命令,
若还不行,那就两个办法一起试试。
最后个办法,重启virtuoso,再重复上面操作。

网友:
感谢分享,也遇到过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