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clock tree 问题

楼主(2022-11-02):
How can I adjust all outputs to 0.65ns?Should I insert a delay in every clock?Or can I set the output time?

如何将所有输出调整为 0.65ns?
我应该在每个时钟中插入延迟吗?
或者我可以设置输出时间吗?

网友A:
咋滴?还嫌短啦?那你撑肥全部模块保证stdcell散得到处都是嘛不要扎堆这么紧凑嘛再把trans skew设贼小保证你clock贼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咋滴?还嫌短啦?那你撑肥全部模块保证stdcell散得到处都是嘛不要扎堆这么紧凑嘛再把trans skew设贼小保证 ...

哈哈,你是真的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