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路径上可以使用哪些cell

楼主(2022-11-03):
一般情况下,在clock path上使用CLK*,这类专用的cell。如果在时钟路径上有AO*、 AOI*、 OA*、 OAI*这些复杂的逻辑cell,需要处理吗?
这类复杂逻辑cell多出现于时钟选择逻辑。
请问:
1.如果不能在时钟路径上使用AO*、 AOI*、 OA*、 OAI*,在综合时如何设置?
    1)手动例化时钟选择电路
    2)设置set_dont_use
    3)还有没有其他选择,比如DC的某个命令?
2.如果可以使用,那么约束clock_gating_check?

楼主(2023-05-24):
自己顶一下。
使用命令:
set_target_library_sub -top -clock_path -use "clk*" -dont_use "*AO*"
只能处理一下,还有别的办法没有?

网友:
好问题,不过我一直认为时钟路径出现很多逻辑门,是前端代码的问题,望大佬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