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功能功耗分析,averaged模式和time_based模式下total power不一致

楼主(2022-11-03):
各位大神,小弟在基于后仿生成的vcd文件进行功耗分析时,发现两种模式下total power相差比较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求大神指点
看起来主要是组合逻辑功耗相差比较大
另外,运行脚本check_power返回值为0

网友A:
比比看 toggle rat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比看 toggle ratio

谢谢大佬,翻转率确实不一样,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用的是同一个VCD啊

网友:
average不太准,synopsys AE建议用time_based的

网友:
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
一个DFF,他有clk enable 条件,toggle rate是 T_rate,  同时送给这个DFF的时钟也有一定的gated rate, 设为G_rate.
如果是average 模式,该DFF 的 clock toggle rate = T_rate * G_rate.
但time base 的 DFF clock 不一定是上面结果,比如 dff 的使能永远错开于 送入的Clock, 这样就是有clock没使能,有使能没clk。 或者使能条件永远与clock 相同,每一个送到DFF的clk 都能通过使能条件,time base的组合条件更精准。
average 对于评估意义不大,特别是clock gating做的好的设计。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