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环路仿真结果疑问

楼主(2022-11-03):
请教一个问题,在做环路稳定性仿真时,相位在某些工艺角下,相位没有到0,这样的相位稳定裕度是够得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的问题,请知道的大神能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环路仿真结果

环路仿真结果

网友A:
应该没啥问题,估计是你电路的补偿有点复杂,第二零点造成的影响吧。
这个时候增益已经非常低了,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B:
横轴频率再加长看看相位来回过零点的情况下,增益有没有可能回弹到0db以上,保证相位过零点后环路增益为负,稳定性就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横轴频率再加长看看相位来回过零点的情况下,增益有没有可能回弹到0db以上,保证相位过零点后环路增益为负 ...

好的,我这就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啥问题,估计是你电路的补偿有点复杂,第二零点造成的影响吧。
这个时候增益已经非常低了,不会有问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横轴频率再加长看看相位来回过零点的情况下,增益有没有可能回弹到0db以上,保证相位过零点后环路增益为负 ...

增益始终是下降的最后保持在-80dB

网友C:
好家伙这么细
没有规定相位一定到0吧,AC频率再仿高点多给你phase再跑个360度都不是问题

网友:
这种一般没问题的,保证增益高频不会到0以上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家伙这么细
没有规定相位一定到0吧,AC频率再仿高点多给你phase再跑个360度都不是问题 ...

一般来说考虑相位裕度够就行了,但是对于多零极点系统,增益裕度也要满足,参考前人的讨论:
增益裕度和相位裕度的问题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家伙这么细
没有规定相位一定到0吧,AC频率再仿高点多给你phase再跑个360度都不是问题 ...

相位没到0就没法测出增益裕度,我担心会有问题,谨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