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nc怎么用双屏

楼主(2022-11-03):
求具体操作

网友:
用cvt  新建 分辨率 ,再应用

网友A:
关闭VNC用XSHELL登录账户输入
vncserver -list       //查看当前账户的使用的端口ID
vncserver -kill :11  //杀死端口ID11(如果你是18就改成18 是多少改成多少)
vncserver :22 -geometry 3815x1015 //分配端口并把分辨率设为3815X1015
打开VNC
这是我的方法,楼主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闭VNC用XSHELL登录账户输入
vncserver -list       //查看当前账户的使用的端口ID
vncserver -kill :11   ...

22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是什么意思??

重新分配端口,他的命令里不是把端口11杀掉了吗,重新分配了个端口22

网友:
另外,如果你的电脑系统是linux,那可以直接使用terminal,不需要即xshell,其他命令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是什么意思??

11  22  都是代指,   你可以自由设置,但是不要跟现有的同事打开的端口发生冲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闭VNC用XSHELL登录账户输入
vncserver -list       //查看当前账户的使用的端口ID
vncserver -kill :11   ...

XSHELL登录是什么?

网友:
https://www.cnblogs.com/brianyi/p/8428582.html
方法一:通过vncserver来调整分辨率

方法二:通过xrandr来调整分辨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XSHELL登录是什么?

XSHELL就是一款软件,方便我们在windows页面去控制终端,

网友D(2023-05-09):
引用 网友A:
XSHELL就是一款软件,方便我们在windows页面去控制终端,

你这个是把VNC 的分辨率做大吧,并不能自适应外部的显示器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把VNC 的分辨率做大吧,并不能自适应外部的显示器框吧

嗯嗯,对的,根据显示器的分辨率去设置软件的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