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nnovus 软件preplace阶段除了加WELL_TAP, END_CAP ,Filler还需要加什么?

楼主(2022-11-03):
各位大牛,请问下innovus 软件preplace阶段除了加WELL_TAP, END_CAP ,Filler还需要加什么?我打开同事的preplace.enc文件,看到里面加了好多input_mem_buf, output_mem_buf, port_inputBuf, port_outputBuf, port_clkbuf..., 感觉这些buffer加得很没有规律,这些buffer 到底要怎么加,需要遵循啥样的规律吗?加的个数有没有啥要求?

网友A:
把你同事的脚本,我们一起卡看看

网友B:
io和mem端口也可以提前预加上,防止后期出现tran问题
看你这个design的情况,iso/lvl/psc都有可能要加
还有clamp/其他IP等也都有可能
有的也会提前加DCAP
这个阶段主要就是加一些后期不怎么会动到的cell先提前占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同事的脚本,我们一起卡看看

整个文件夹里面的东西太多,也涉及到公司项目不太方便上传太多。但还是很感谢您哈,我再慢慢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和mem端口也可以提前预加上,防止后期出现tran问题
看你这个design的情况,iso/lvl/psc都有可能要加
还有 ...

请问下,iso/lvl/psc分别指啥?目前数模接口已经加了,要用的IP也加了,就是不知道这些个buf是不是通过啥命令直接加的,还是手动加的。对于Decap 器件,如果要加该怎么加?是以加filler 的形式加吗? 也是隔一段距离加几个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o和mem端口也可以提前预加上,防止后期出现tran问题
看你这个design的情况,iso/lvl/psc都有可能要加
还有 ...

io端口加io buf我理解,mem的端口也在FP时加cell?不太理解,没这么做过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下,iso/lvl/psc分别指啥?目前数模接口已经加了,要用的IP也加了,就是不知道这些个buf是不是通过啥 ...

请教下,数模接口加的什么?iso是isolation 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数模接口加的什么?iso是isolation cell

就是数模端口,pin. 我以为iso指iso ring 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数模端口,pin. 我以为iso指iso ring 呢?

请教下,给什么pin加什么cell?为什么要加?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给什么pin加什么cell?为什么要加?谢谢啦

我也是想搞弄这个问题,目前也不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想搞弄这个问题,目前也不清楚。

打开你的db,看下,哪些pin加了什么cell,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下,iso/lvl/psc分别指啥?目前数模接口已经加了,要用的IP也加了,就是不知道这些个buf是不是通过啥 ...

isolation cell
level shit
power switch
不同电压域和电源域要加
dcap看你们对电容有没有需求,比如在dynamic IR比较严重或者一些IP周围要填,有的区域是连续加,或者根据你design的特性在全局均匀的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o端口加io buf我理解,mem的端口也在FP时加cell?不太理解,没这么做过哦

看需求吧,有的公司会加,防止后期出现transition或者沟道出现glitch啥的

网友B:
数模之间在prePlace阶段可能会提前在模拟周围加一些cell,做防护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isolation cell
level shit
power switch

dcap看你们对电容有没有需求,比如在dynamic IR比较严重或者一些IP周围要填,有的区域是连续加,或者根据你design的特性在全局均匀的加

---请教,这个是先跑一次动态功耗分析?然后根据动态的功耗的实际在layout中的分布情况,有些地方加一点,有些地方连续加?可以说下:连续加,全局均匀的情况吗?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模之间在prePlace阶段可能会提前在模拟周围加一些cell,做防护用

decap cell?在模拟IP附近还需要加其他cell吗?我记得PLL周围会加decap,好像不会加其他cell了,也可以是我记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需求吧,有的公司会加,防止后期出现transition或者沟道出现glitch啥的

这种我感觉理论上还行,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跑PR时,都是最后PT中修掉,不会preplace,前辈有过preplace提前加cell fix tran的经历吗?

楼主(2023-05-08):
引用 网友C:
打开你的db,看下,哪些pin加了什么cell,就知道了

attachIOBuffer -baseName port_outputBuf_  -out   V5NBL_NID8U -port  -status placed  -selNetFile    ./port_output_net.list

attachIOBuffer -baseName port_inputBuf_    -in     V5NBL_NID8U -port  -status placed  -selNetFile   ./port_input_net.list
attachIOBuffer -baseName port_clkBuf_        -in     V5NBL_NID8U -port  -status placed  -selNetFile   ./port_clock_net.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