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PLL中的电荷泵的一个AMP的用处

楼主(2022-11-03):
RT,具体电荷泵的结构如图。右边的AMP显然是为了消除电荷共享,但不是很理解左边AMP的用途,接在了bias和LPF的的电阻之间很是疑惑。请大神帮忙解答一下,不胜感激。那个BIAS接电阻和电容接Vreg我也不是很理解。

网友A:
我猜测一下:
1.左边amp,是为了使bias的中间节点电压跟随输出电压,匹配Vds,增加充放电电流匹配性;
2.vreg的RC是低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测一下:
1.左边amp,是为了使bias的中间节点电压跟随输出电压,匹配Vds,增加充放电电流匹配性;
2.vr ...

感谢回答!那请问为什么要接到输出的LPF的电阻那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那请问为什么要接到输出的LPF的电阻那里呢?

接那个大电容那里正是输出电压的位置啊,左边的op为了增加电流镜的匹配,减小沟道长度调制效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那请问为什么要接到输出的LPF的电阻那里呢?

电容那个点的电压比较平稳,而电阻上的电压,其实由于电流失配,在每个参考周期是会跳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那个点的电压比较平稳,而电阻上的电压,其实由于电流失配,在每个参考周期是会跳动的
...

太感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测一下:
1.左边amp,是为了使bias的中间节点电压跟随输出电压,匹配Vds,增加充放电电流匹配性;
2.vr ...

还想再打扰您一下,那个RC是滤什么波啊?

网友:
那个RC是降CP NOISE得

网友:
抱歉,怎么看不到楼主说的“具体电荷泵的结构如图”的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