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次谐波振荡测试求助

楼主(2022-11-03):
小弟最近DC-DC芯片回片在做测试,环路控制方式为峰值电流型控制,测试过程中遇到这样的问题,在输入手动设置缓慢上升,输出还未到调制值时,电感电流iL有轻微的次谐波振荡,如图1、2(zoomed)所示,但是一旦当输出达到调制值后,iL开始出现明显的次谐波振荡波形,波形如图3所示,请问这种问题原因是什么?该如何解决呢?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楼主:
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我觉得有以下可能

1.DC-DC内部数字逻辑的问题,峰值电流型在上管电流到达峰值才会比较一次,看图3开关管在一个周期内不止开关一次,而是多次开关
2.VIN输入电容不够大
3.电流环增益过大,参考了以前的5V输入峰值电流型buck DC-DC,电流比是1:30000

另外想问下是常压DC-DC还是高压,buck还是boo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有以下可能

1.DC-DC内部数字逻辑的问题,峰值电流型在上管电流到达峰值才会比较一次,看图3开关管在 ...

多谢!1.图3是把横轴zoom过的,其实每个周期还是开一次关一次;
2.VIN电容目前是10uF,开关频率2MHz,不知道大小是否合适;
3.之前的电感电流unbalance在输出未达到调制值时更严重,推测内部的电流传感器有问题,因此加大了ramp电流,这样控制就趋近于电压型控制了,unbalance也有所改善,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和做法是否正确

12V的buck

网友A:
频率过高了,一般代工厂5V(0.5um)输入峰值电流型buck DC-DC只能做到1.5M左右,不能到2.25M,高压管的性能肯定比5V管低很多,那能到达这个频率,你可以看下一般公司(不是IDM)高压buck DC-DC能做到多少频率

网友A:
看了一个2A 20V buck DC-DC的spec,频率是340kHz,又看了MPS一个2A 16V buck频率500kHz,都是电流型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个2A 20V buck DC-DC的spec,频率是340kHz,又看了MPS一个2A 16V buck频率500kHz,都是电流型DC-DC ...

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频率过高了,一般代工厂5V(0.5um)输入峰值电流型buck DC-DC只能做到1.5M左右,不能到2.25M,高压管的性能 ...

频率过高了,一般代工厂5V(0.5um)输入峰值电流型buck DC-DC只能做到1.5M左右,不能到2.25M,高压管的性能肯定比5V管低很多,那能到达这个频率,你可以看下一般公司(不是IDM)高压buck DC-DC能做到多少频率

=> GOOD .

请问
那如  新一代 GAN ?  不是可很快 .
还有 INTEL有种  integrated VRM on CPU , clock ~ 100Mhz  PWM , 那又如何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频率过高了,一般代工厂5V(0.5um)输入峰值电流型buck DC-DC只能做到1.5M左右,不能到2.25M,高压管的性 ...

那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