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设计中ROM OTP 用法的区别

楼主(2022-11-03):
这两种制造方式不同,ROM比较时候放统一的数据,如BOOT,  加密算法,OTP可以写不同的数据,比如SN号,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不同,另外是否可以将加密算法改写到OTP里?

网友A:
这个rom和otp其实都是可以做的。主要还是成本和方便性的考虑:
1,ROM的读速度要快于OTP
2,ROM的面积要小于OTP
3,ROM的修改需要动MASK,需要做metal change,修改的周期长
所以一般来说ROM是放置比较成熟的东西,bug-free(目前的状况来说,修改一次ROM需要1~2个月时间)
OTP可以放置每颗芯片不一样的东西(或者每批芯片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rom和otp其实都是可以做的。主要还是成本和方便性的考虑:
1,ROM的读速度要快于OTP
2,ROM的面积要小 ...

谢谢,其实我的想法是ROM写了基本不去改,如果要改或修BUG的话也不改金属,而是直接在FLASH中的代码里面打ROM PATCH.  OTP好处是可以后面改,但是芯片一旦量产了,我不希望有不同版本,这样我要打PATCH会比毕竟麻烦

网友A:
很多情况下:
ROM是放置bootrom,以及成熟的算法或者不想开放给用户的算法。基本上不动。
OTP主要是开放给用户用和量产用的(如果程序不大,可以取消外部的flash,以节省成本)
flash主要是开发时用。
所以需要综合考虑,如果估计程序很大,非得flash,那么就不放OTP,一小部分需要对每颗芯片需要改的(比如芯片的SN,或者保存calibration的值),采用fu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情况下:
ROM是放置bootrom,以及成熟的算法或者不想开放给用户的算法。基本上不动。
OTP主要是开放给 ...

“如果估计程序很大,非得flash,那么就不放OTP,一小部分需要对每颗芯片需要改的(比如芯片的SN,或者保存calibration的值),采用fuse。”---------------------请教下FUSE是什么意思呢,我理解EFUSE就是OTP呀

网友A:
fuse和otp还是有区别的,虽然概念上差不多:
https://chowdera.com/2022/191/20220710192742536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se和otp还是有区别的,虽然概念上差不多:
https://chowdera.com/2022/191/202207101927425362.html
...

好的,先学习一下

网友(2022-12-03):
OTP主要还是存每颗芯片差异的内容,比如SN/KEY..., 加密算法如果比较小,可以考虑,但是和ROM的联调必须注意!OTP的真实访问速度很慢,都需要预读出来才行!efuse就是小容量的OTP,成本面积更低,一般都是foundray 直接提供,OTP会是第三方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