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差分运放输入对管mismatch仿真方法寻求?

楼主(2022-11-03):
使用monte的方式仿真差分放大器的输入对管的mismatch,仿真环境怎么搭?只想看对管的的mismatch

网友:
montecarlo有几个参数或许有帮助
11      dut=[...]         If set, the specified subcircuit instance have process and mismatch variations applied and the
                          unspecified instance only have process variations applied. All subcircuits instantiated under
                          this instance also have process and mismatch enabled. By default, mismatch is applied to all
                          subcircuit instances in the design and process is applied globally. This parameter allows the
                          test-bench to change and not affect the variations seen by the actual design.
12      ignore=[...]      If set, no variation is applied to specified subcircuit instances. In addition, all subcircuits
                          instantiated under this instance do not have variation enabled. By default, the mismatch is
                          applied to all subcircuit instances in the design and the process is applied globally.
13      dutparams=[...]   If set, only the specified statistical parameters have process and mismatch variations applied.
14      ignoreparams=[...]
                          If set, the specified statistical parameters are excluded from applying process and mismatch
                          vari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