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弟做bcd工艺时遇到器件问题,求大佬指点

楼主(2022-11-03):
在查阅bcd工艺手册时,发现有两种管子,一种是dnw_nbl的管子,一种是nbl的管子,如下图,请问这两个在电学特性上有什么区别吗?最好能从工艺制程上解释两种管子的差异。

楼主:
查阅了电学特性表,两中管子参数是一样的,在使用时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你要看耐压值

网友: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16650&mobile=no

那家 PROCESS ?
有些HV 高压 OXIDE NBL , BCD 会用 deep N-well .
有些还有 STI 隔离 , DTI (deep Trench )
P_epi 通常阻亢低 , 下面 那个 ISO PMOS bulk 阻亢比较小

网友:
看起来是考量到了隔离,应该是可靠性相关吧。采用DNW的latch up会好一些,但是应该因为DNW,所以面积大一些。

楼主:
同样pmos是有差别的,dnw的类似两层隔离,而epi的与pmos的bulk是同类型,看起来pmos差别更大

楼主:
不太会用,刚才发错了,pmos差别蛮大的,对于dnw的pmos来说,他的源漏直接坐在dnw中,而nbl的pmos来讲,他是在p-epi上做了一个n注入,在浅的nwell里面做的源漏,看起来多了一层隔离

网友(2023-06-16):
引用 楼主:
不太会用,刚才发错了,pmos差别蛮大的,对于dnw的pmos来说,他的源漏直接坐在dnw中,而nbl的pmos来讲,他 ...

有pmos的界面图么?想知道pmos的结构差异在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