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家amba vip中的common目录底下是啥

楼主(2022-11-04):
请问一下amba vip底下的 vip/svt/amba_svt 和vip/svt/common啥区别,哪里可以看说明

网友A:
uvm base sequence,base transaction,common print什么的,还有license check代码放在common下面。我简单理解就是uvm外面包了一层,然后给其他svt继续继承

网友:
用tree命令看看?

网友:
2楼说的没错,都是一些通用的类,用于VIP底层调用,很少有API开放,文档里不会有太多信息的,甚至有些搜都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uvm base sequence,base transaction,common print什么的,还有license check代码放在common下面。我简单 ...

你好axi_ahb/bin/dw_vip_setup -path ./ -add ahb_system_env_svt -svlog  -vcslog    这个指令中   -svlog  -vcslog  都是啥意思呀,我看READE和文档里面都没提到

网友(2023-03-17):
I also need to k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