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样的版图设计合理吗?后仿增益掉得比较大

楼主(2022-11-04):
这是我的版图,一个cascode的放大器,后仿增益掉到了22dB,而前仿是69dB,单位增益带宽从1.9G掉到了450M,设计的要求是65dB的单级放大器,为了达到指标加了很多叉指。原理图如下:

网友:
Shor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ascode transistors also

网友A:
拆成小尺寸可能会好点 而且版图要对齐吧 你这为了走线好走而忽略了版图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成小尺寸可能会好点 而且版图要对齐吧 你这为了走线好走而忽略了版图位置 ...

拆成小块的,请问是调multipler吗?

网友:
掉增益主要是因为你没有共模环路。与版图只有一丁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