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VDS驱动器的断电保护电路有人了解吗?

楼主(2022-11-04):
取自LVDS驱动器手册

取自LVDS驱动器手册

图片是截的某LVDS驱动器的描述,里面有个断电保护功能,请问有人了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说多接口电路有这个要求,再请教一下,这里断电的意思是VDD=0还是VDD为悬空还是输入信号disable呢?
...

芯片测试时都是VCC=0的,实际应用中在这种情况下是存在漏电风险的,浮空不存在漏电,所以也不需要去考虑。从应用的角度上供电电源一般由DC-DC或者LDO提供,电源断开常规情况下会由下拉输出到地,泄放输出大电容节点电荷。

网友B:
通常在半双工网络中,一个节点掉电不影响其他节点工作。很多接口电路都有这个要求。

网友A:
输出部分电路PMOS阱电位动态偏置,根据端口电压与电源电压检测来实现取最高一方偏置阱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部分电路PMOS阱电位动态偏置,根据端口电压与电源电压检测来实现取最高一方偏置阱电位 ...

看到一篇专利上也是控制阱点位,能提供一些设计思路吗?还有就是断电之后LVDS的供电是悬空还是相当于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在半双工网络中,一个节点掉电不影响其他节点工作。很多接口电路都有这个要求。 ...

是说多接口电路有这个要求,再请教一下,这里断电的意思是VDD=0还是VDD为悬空还是输入信号disable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测试时都是VCC=0的,实际应用中在这种情况下是存在漏电风险的,浮空不存在漏电,所以也不需要去考虑 ...

好的,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