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irtuoso618 问题

楼主(2022-11-04):
这里的功能都用不了了 求助 重启也没用

网友A:
版图是edit 状态吗?是的话,这里的勾是不是没打?
其次在看看这一列的勾是不是没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图是edit 状态吗?是的话,这里的勾是不是没打?
其次在看看这一列的勾是不是没打?
...

都打勾了 翻转 和做group都用不了

网友B:
CIW报什么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CIW报什么错误》

是window(3)—>hiToolbars->lebOptionsToolbar_3-》lebDrdPostEdit->checked=nil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window(3)—>hiToolbars->lebOptionsToolbar_3-》lebDrdPostEdit->checked=nil

意思就是view键没用了呗

网友C:
bindkey里找两个键改成左右翻转和上下翻转就行了,左右_leRotateOrFlip(“MY”)上下_leRotateOrFlip(“MX”)

网友C:
引用 网友C:
bindkey里找两个键改成左右翻转和上下翻转就行了,左右_leRotateOrFlip(“MY”)上下_leRotateOrFlip(“MX” ...

我估计是脚本里view对应的功能被删了或者改了,找it帮你设置一下,或者重装吧哈哈

网友:
后续有没有解决,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22-12-05):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是脚本里view对应的功能被删了或者改了,找it帮你设置一下,或者重装吧哈哈 ...

拉成一排就能用了  见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