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处理逻辑实测有个异常,请各位帮忙分析

楼主(2022-11-04):
电平信号sig_A和sig_B与clk是异步关系,clk的频率32.768khz
按照下面的写法,当sig_A和sig_B同时为1时,实测芯片概率性会出现sig_D无输出的情况。

怀疑是sig_A_sync & sig_B_sync有毛刺,导致sig_C和clk异步,从而导致sig_C_pos信号不能按照预期出一个cycle的pos。

但是在FPGA上跑了很久未复现该问题。现在不知道是该怀疑哪个点

clk的时序约束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其他部分的逻辑功能都正常,也复查了后端的时序分析报告。

求助一下有经验的同学帮忙分析,感谢

网友A:
典型的reconvergence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reconvergence问题吧

多谢大佬指点,是这个问题。FPGA上调整用例后也能复现。
非常感谢,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