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动打孔怎么设置空的方向,如图中把孔的方向变成横向。

楼主(2022-11-04):
(图片)

网友:
顶一下 我也想知道这个操作!

网友A:
自动打孔不勾选from Area, 你鼠标移过去的时候会出现打孔的预览,鼠标中键切换横向还是竖向,再点鼠标左键生成孔,你用自动打孔,按了快捷键,左上角有提示的啊, Via Preview Bindkey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打孔不勾选from Area, 你鼠标移过去的时候会出现打孔的预览,鼠标中键切换横向还是竖向,再点鼠标左键 ...

关键我这个没有预览,直接确定就是竖者的,鼠标中键也不起作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我这个没有预览,直接确定就是竖者的,鼠标中键也不起作用呢。

那不知道了,我用的IC617 618都有

网友:
Cut Box Direction 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