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L仿真很慢或者出不来

楼主(2022-11-04):
C:\Users\LVFAN~1.HUN\AppData\Local\Temp\企业微信截图_16675287644788.pngC:\Users\LVFAN~1.HUN\AppData\Local\Temp\企业微信截图_16675287862140.pngC:\Users\LVFAN~1.HUN\AppData\Local\Temp\企业微信截图_16675289261069.png仿真卡在此处什么问题

网友:
看上去像是DC工作点计算遇到了困难,如果电路中没有上电就会震荡的OSC模块,可以考虑用tran来跑上电,然后把final time的电源保存下来,再在正常分析中作为nodeset加载。
试试tran分析中的这个选择

`skipdc=rampup': Independent source values start at 0 and ramp up to their initial values from `start' to `rampuptime'. If
                     `rampuptime' is not given, rampuptime will be set to `rampupratio'*`stop'.  After that their values
                     remain constant.  Zero initial solution is u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