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出共模电压为0.4-0.5V,电源电压3.3V,输出摆幅为Vpp=0.8V的全差分运放

楼主(2022-11-04):
输出共模电压为0.4-0.5V,电源电压3.3V,输出摆幅为Vpp=0.8V的全差分运放,输入共模为1.65,差模约为50mV,有大神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A:
选两级运放结构,加一个共模反馈电路,共模参考电压设置成1.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两级运放结构,加一个共模反馈电路,共模参考电压设置成1.65.

第二级用一个电阻负载的共源极运放做输出,采用电阻分压可以得到0.4V的共模点